[求助] BCD工艺

楼主(2024-03-31):
有没有大佬详细解释下ldmos的l为什么不可调。

网友:
有点印象好像是说LDMOS的length主要是靠的工艺制造时离子注入本身的扩散形成的,不太好人为控制。
所以应该导致不同工艺下,L是fixed的吧

插眼,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