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仿真的testbench,什么时候要加电容负载

楼主(2024-03-31):
放大器的dc/ac/tran等仿真的testbench,什么时候要加电容负载,什么时候不用加,直接看输出就行?

楼主:
还有就是电容负载一般加多大,1pF可以不?这个负载的值怎么取啊?

网友A:
你的应用上面负载是什么?运放后面一级或者运放输出级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应用上面负载是什么?运放后面一级或者运放输出级接什么?

能展开说说吗,我看见好像dc不用加负载仿真

网友:
opa负载加什么,取决于实际应用的时候后级电路是什么,一般是容性负载,例如mos的栅极。至于dc,tran,ac仿真的负载不同,,,理论上应该是相同的负载,相同的tb下给不同的输入源就行了,你得模拟实际环境下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