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31):
razavi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中,有两个结论矛盾,请问怎么解释?
例5.11结论是Vin1=Vin2时,单端输出与输入共摸变化无关,
但是例5.13结论是共摸变化时,输入会变化。

网友:
插眼,等看到这块了,分析一下

网友:
看五管的电流源是不是理想电流源,阻抗是不是有限的。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理解:
例5.11是基于图5.34,也即图5.32(a)得到的结果,尾电流源是理想的,总的DC电流保持不变,且对小信号电流来说相当于开路,阻抗无穷大。所以当输入共模升高时,并不会改变流经两边的DC电流,仍为ISS/2,所以输出仍等于对称点VF的电压,保持不变。
例5.13是基于5.39(a),明显已经把尾电流源的阻抗RSS考虑进去了。当输入共模抬高时,P点电压也会跟着抬高,那么总的尾电流DC值增大,这时两侧M1和M2的电流都会增大,如实例中所言,M1和M2的电流都增大ΔI,那么M1增大的电流通过有源电流镜负载镜像到M4的电流ΔI4在数值上未必等于ΔI,所以输出共模是可能变化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总电流增大,M1和M2的电流增大,M3的电流等于M1的电流,也会增大,所以M3的VGS增大,VF点下降。在不考虑mismatch的情况下,输出共模仍然等于VF的电压,所以也会下降。
总之,两个结论是不矛盾的,但是前提条件有区别,一个电流源是理想的,一个是非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理解:
例5.11是基于图5.34,也即图5.32(a)得到的结果,尾电流源是理想的,总的DC电流保持不变, ...

非常感谢大哥解答!
明白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