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想问问如何进阶Linux驱动

楼主(2024-03-31):
软件出身想转行,对底层有很大的兴趣,在non os花过很大的精力
现在想自学Linux驱动,有前辈提供一下学习步骤和建议吗,谢谢了

网友A:
Linux 驱动种类太多你对哪一个感兴趣

没有特别的方向, 我只能建议你读 Linux Device Driver. 它将教你所有基础知识.
这本书是免费的 ( https://lwn.net/Kernel/LDD3/ ) 但有点旧 (for 2.6).
但基本Linux驱动概念从2.6到当前版本没有改变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 驱动种类太多你对哪一个感兴趣

没有特别的方向, 我只能建议你读 Linux Device Driver. 它将教你所有 ...

感谢回复,目前对网络、网卡方面很有兴趣。准确的说想研究一下可以工作在网络层或传输层的虚拟网卡
底层相关的技术实在太繁杂了,工作中技术接触面非常有限,自学有点盲目

网友A:
我碰巧有很多使用 10g 以太网卡的经验. 但对虚拟网卡没有太多经验

作为起点, 你可以先看看开源的10G网卡 Corundum (link: https://github.com/corundum/corundum).
在lib/mqnic/之下 有一个基本的10G Linux驱动.
如果你有FPGA,你甚至可以建立你自己的FPGA的NIC.

赛灵思 (Xilinx, now AMD) 也有一个开源以太网和驱动程序
https://github.com/Xilinx/open-nic-shell
https://github.com/Xilinx/open-nic-driver
当然,要使用它,你需要拥有一块 Alveo 板
但你仍然可以使用他们的代码作为参考

楼主(2024-05-06):
引用 网友A:
我碰巧有很多使用 10g 以太网卡的经验. 但对虚拟网卡没有太多经验

作为起点, 你可以先看看开源的10G网卡 C ...

谢谢,我大概研究了一下,linux实现的tcp/ip网络栈
  • 应用层
  • 传输层
  • 网络层
  • 物理层

我了解的网络设备驱动都是在物理层,主要实现网络帧的收发。完成一个网络层或传输层的网卡驱动在工程上应该很困难(也许我太欠缺相关经验)。

相反,我发现可以很容易实现一个proxy用户程序,然后把linux上的流量路由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