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StrongARM或Double-Tail或类似架构)的失调电压在先进工艺下标准差很大

楼主(2024-03-31):
我根据常见动态比较器架构(StrongARM或Double-Tail或类似架构),搭建一个动态比较器,并对晶体管引入蒙特卡洛模型,对比较器的失调电压进行测试
我使用的是40nm工艺,动态比较器的输入差分对管的宽长比采用工艺允许的,最小的宽长比例120nm/40nm,仿真表明该比较器的失调电压非常大,失调电压标准差为57mV,双侧极值达到±150mV
我看其他工艺,有人使用过.18um工艺,晶体管宽度基本上都是几个微米,仿真出来的失调电压都很小(~5mV)
我尝试在40nm工艺下将晶体管宽度也调整到几个微米,仿真得到失调电压减小到6mV
请问有大佬在先进工艺下用最小尺寸晶体管做动态比较器,验证过失调电压吗?会有我给出的这么大的数值吗?
随着工艺节点的微缩,比较器的失调电压是会逐渐增大的吗?一般在先进工艺下,做比较器会考虑增加晶体管的宽长比吗?我知道有些失调校准技术,但是目前我得到的失调电压的范围跨度太大了,所以想问问大佬,从失调电压的角度考虑,比较器中的晶体管的尺寸不能再随工艺节点的微缩而进一步减小了吗?

网友A:
1. 失调电压在几mV甚至十几mV是有可能的
2. 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增大W,L,而是增加offset校准功能,达到面积寄生小(适用于高速),且精准度高的目的

网友:
额,w为啥取的那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失调电压在几mV甚至十几mV是有可能的
2. 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增大W,L,而是增加offset校准功能,达到面积 ...

他这个W取得太小了,这样噪声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失调电压在几mV甚至十几mV是有可能的
2. 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增大W,L,而是增加offset校准功能,达到面积 ...

在失调校准前,比较器的失调电压标准差达到了50多毫伏,是不是先应该增加输入晶体管的宽长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失调校准前,比较器的失调电压标准差达到了50多毫伏,是不是先应该增加输入晶体管的宽长比?
...

必须的,从失调和噪声的角度考虑,都得先增大输入对管的宽长比,如果觉得失调还是偏大,再增加失调校准

网友C(2024-05-29):
50mV是不是太夸张了 5nm一般都才几mV 都需要加入Offset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mV是不是太夸张了 5nm一般都才几mV 都需要加入Offset校准

5nm才几mV?哪来的数据?

网友:
增加multi能解决问题,但不要寄希望和0.18um工艺相当,到了40nm,mos器件很多二阶效应的,不设的话,offset很大很正常。而且到40nm工艺,最小design rule是保证器件形状能做出来,不保证器件性能。你可以尝试设置这些二阶效应,看能否得到更好的结果。

网友D(2025-03-30):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从失调和噪声的角度考虑,都得先增大输入对管的宽长比,如果觉得失调还是偏大,再增加失调校准 ...

你好,请问失调电压是不是一般需要压到0.5LSB以内?

会问这个是因为,我看有些专门写SAR ADC的教材中的项目,比较器的失调电压达到了2~3LSB,而且说不影响ENOB...
但我通过matlab建模得到的结果并不是这样,还是会降低SNDR。

以及,对于中高速的全动态比较器,为了去消除输入失调的话一般是怎么做的?
例如1V 10bit的ADC,0.5LSB应该是488uV左右,试过很多论文里的做法,感觉还是比较难达到。

网友(2025-06-03):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失调电压是不是一般需要压到0.5LSB以内?

会问这个是因为,我看有些专门写SAR ADC的教材中的 ...

失调电压理论上不会影响动态参数,只是让你的code偏移几个LSB(失调电压),所以你对ADC结果进行数字校准,或则对比较器进行失调校准,不过一般还是会牺牲速度的

网友:
管子的尺寸取得太小了,得取到微米级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失调电压是不是一般需要压到0.5LSB以内?

会问这个是因为,我看有些专门写SAR ADC的教材中的 ...

大佬,比较器失调的话是不是会影响ADC的量程或者是比较器的比较结果,从这方面讲的话,是不是说明失调 失调会影响线性度呢?

网友D(2025-07-26):
引用 网友E:
大佬,比较器失调的话是不是会影响ADC的量程或者是比较器的比较结果,从这方面讲的话,是不是说明失调 失 ...

这个问题老实说我研究得也不是很透,但可以试试说我的想法。

针对某一特定具体ADC芯片,如果说比较器存在一个固定的输入失调电压,那么对于量化过程来说,也只是对固定小范围内的输入电压会出现比较错误,对应静态台阶曲线的一个固定偏移,动态范围也会减小。

而ADC电路的动态性能仿真测试方法,一般是输入满摆幅single-tone正弦波,然后对输出结果做fft,观察频谱。
这里由于静态台阶曲线上已经产生了偏移,动态范围减小,时域中量化输出的波形在peak处出现失真,所以频谱中的谐波分量也会变强。

这样看的话SNDR确实会受损。

补充一下,现在ADC中常用的带动态结构的比较器,除了静态的Vos,说不定还存在动态的Vos,这部分可能会呈现时变特性,具体影响有多大我就不知道了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老实说我研究得也不是很透,但可以试试说我的想法。

感谢大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