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是不是dc仿真的时候就要加

楼主(2024-04-01):
如题

网友:
你要明白共模反馈是干嘛的,他是为了稳定输出共模电压的,你想单纯仿真一下前面电路的性能,那就可以先不加,人为给后级输出加一个共模电压,也可以仿真前级的性能,当然加上共模反馈电路去放仿真最好,因为共模反馈电路也会影响一些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