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单调开关切换策略和传统开关切换策略

楼主(2024-04-01):
单调开关切换策略和传统开关切换策略相比为什么可以少一位的电容呢,比如,3bitADC,传统开关切换策略最高位电容是4C,而单调开关切换策略最高位电容就可以是2C,

希望各位前辈能帮忙解答一下我的困惑,谢谢前辈们

网友A:
传统策略第一次猜1需要占1位吧

网友B:
顶板采样,输入信号直接连接比较器输入端,采样后进行第一次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策略第一次猜1需要占1位吧

好的,感谢前辈,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板采样,输入信号直接连接比较器输入端,采样后进行第一次比较。

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