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max_transition drv问题

楼主(2024-04-01):
请教一下:在postCTS后的drv max_transition是clean的,一旦route后,max_drv的violation就有几千个,太多了也没法修复,请教一下,主要什么原因?
感谢!

楼主:
BTW,5个电源域

网友:
要看下具体DRV的线是跨电源域的还是纯PD内部的,有可能就是修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