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绘制问题

楼主(2024-04-01):
大神们,这种中间开口的圆环应该怎么绘制啊?是用skill脚本还是利用多边形绘制?

网友A:
有用CAD画的,然后转成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CAD画的,然后转成版图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CAD画的,然后转成版图

再请问一下,用CAD画好图形之后如何在layout中打开啊?我用的autoCAD 2022,我没有查到怎么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用CAD画好图形之后如何在layout中打开啊?我用的autoCAD 2022,我没有查到怎么转换
...

我也不知道,同事模拟版图的会弄,有一个图层转换的然后导入到virtuoso里面,我们画有些图案的时候就是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同事模拟版图的会弄,有一个图层转换的然后导入到virtuoso里面,我们画有些图案的时候就是这 ...

好嘞好嘞,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