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相位裕度只有12,怎么提到45+,米勒补偿效果反而更差

楼主(2024-04-01):
相位裕度在高频下降的特别快,是不是可以加个零点去调节,用米勒补偿相位裕度反而更低,相位裕度有很大的向下凹。感觉像是米勒补偿增加了极点。求大佬们给点思路怎么相位裕度调节到45+

网友A:
M1与M2,M4,M13管子尺寸太大,寄生电容太大,可能只是跑着好玩。
第一主极点估计也不在负载那里,在输出端做个密勒也只能多贡献个低频极点。
输出端就算做cascode补偿,弄个零点也很难搞,GBW内两个极点跑不了,零点放在第三极点前面或许可以补偿上来。但跑PVT会很难受。
降低增益或许有效。

网友:
管子尺寸都是乱取的吧?DC调对了吗?怎么就关心起PM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与M2,M4,M13管子尺寸太大,寄生电容太大,可能只是跑着好玩。
第一主极点估计也不在负载那里,在输出端 ...

那零点放在第三极点前面具体应该调整哪个MOS,M1,M2和他们对称的管子我降低尺寸,相位裕度现在是七度,我对模拟IC不太了解,但现在要做完这个,虽然以后也不从事这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与M2,M4,M13管子尺寸太大,寄生电容太大,可能只是跑着好玩。
第一主极点估计也不在负载那里,在输出端 ...

曲线现在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