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延时单元 群延时如何仿真

楼主(2024-04-01):
最近在仿真模拟延时单元,网上通常有两种仿真方式。
一种是通过SP 仿真,另外一种是ac仿真
两种仿真方法得到的结果均不一样,输入输出端口需要加什么样的负载才能精确得到群延时呢?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提示一下群延时,延时,相位延时都不是相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提示一下群延时,延时,相位延时都不是相同的东西

请问大佬 利用S参数仿真时,输入输出端的Port负载怎么加,我仿真出来的前后级负载与频率相关性大。

导致我的GD也与频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