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约束需要给一定裕量吗?

楼主(2024-04-01):
现有如下的约束: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10 -waveform {0 5} [get_ports clk]
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ports clk]

我对clk时钟端口,约束的频率为100MHz,暂时不考虑约束的情况下。 我有两个问题:
1. 如果在实际过程中, 我灌入的时钟只有80MHz,甚至更低, 会有问题吗?
2. 我在做时钟约束的时候,需要给一定裕量吗? 比如实际的工作时钟为50MHz,我约到60MHz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ic后端小白,如果约100Mhz,跑80应该毫无问题(不确定有没有那种特殊结构的),频率低了setup和hold应该更好满足。做约束时候应该多约一点给后面留出足够的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后端小白,如果约100Mhz,跑80应该毫无问题(不确定有没有那种特殊结构的),频率低了setup和hold应该更 ...

hold应该和频率没关系? 我就是担心Hold Time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hold应该和频率没关系? 我就是担心Hold Time会不会有影响。

hold看data路径的延迟够不够,而且是同沿检查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