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荷泵电流噪声仿真

楼主(2024-04-01):
最近在仿真电荷泵噪声电流的时候遇到一些疑惑,想请教一下前辈们。

采用的是PFD+CP CP输出接一个vdc(vdc设置0.5V),PFD输入接两个vpluse(频率都是1M,相位差为0),采用PSS+Pnoise仿真,仿真结果如下图:
有几个疑惑:
1、我发现我的仿真结果设计-260A/sqrt(Hz)比别人好20dB以上,一般文献普遍在-230A/sqrt(Hz)以下,不知道是为啥?还有我感觉很难去准确表征实际流入LPF的电流,因为很难去准确给PFD激励和准确表征动态电流流入LPF的过程,感觉这样算出来的噪声电流是不是会误差很大?
2、我仿真完PSS+Pnoise时,打印波形时,显示的单位为什么是dBV/Hz,如下图。我看教程上都是dBA/Hz,我把它导入caculator再重新画出来它又变成了A/sqrt(Hz),单位又对了,我感觉是不是软件显示自身有bug?
3、仿真噪声电流时候应该选LSB MSB还是AM PM?或者说都可以?

楼主:
自顶 恳请大佬们赐教

楼主:
聪明才子来相助

网友:
电流噪声  PSS这个单位是电压噪声

楼主:
请问在哪找,点出来只有dBV/Hz呢

网友A:
仿电流噪声 我通常是用 noise analysis 没有用pss+pnoise 你可以试试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电流噪声 我通常是用 noise analysis 没有用pss+pnoise 你可以试试noise

noise是直接仿真PLL整体的相位噪声吧?可以单独仿真cp+pfd的相位噪声吗?

网友A:
我的是Gm不是电荷泵 用的noise   CP+PFD最好还是把单个的模块噪声源导出吧

楼主:
求大佬解答

楼主:
不能沉呀

网友(2024-05-17):
我跟你一样的出来就是dBA呀

网友:
请问楼主仿真时遇到pss进不了稳态的情况吗

网友(2024-08-15):
dBA/Hz,我把它导入caculator再重新画出来它又变成了A/sqrt(Hz),請問如何用計算機改回來?? 謝謝

网友(2024-09-30):
我用pss+pnoise的仿真结果图在1MHz以上的频偏有明显尖峰,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2024-12-19):
软件bug吧

楼主:
确实是软件bug,楼主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5-03-07):
想问下PSS+PNOISE仿真电流噪声需要把电荷泵的充放电开关都打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Gm不是电荷泵 用的noise   CP+PFD最好还是把单个的模块噪声源导出吧

请问您是怎么用Gm来代替电荷泵的呢?有相关论文吗?

网友B(2025-06-19):
请问楼主找到dBA/Hz在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找到dBA/Hz在哪了吗

我这边ic617版本显示好像有问题,换IC618就可以显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2025-09-18):
PFD+CP 是查看电流的噪声,用USB或AM ;还有负载是LPF; 还有扫频上翘是频率接近参考频率了;

网友:
你用的好像是电压探针?用电流探针iprobe,仿真出来的选项中就会有dBA/Hz

网友D(2025-10-21):
引用 网友C:
PFD+CP 是查看电流的噪声,用USB或AM ;还有负载是LPF; 还有扫频上翘是频率接近参考频率了; ...

请问为什么接近参考频率会网上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接近参考频率会网上翘呢

CP的输出不是含有PFD CLK的spu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的输出不是含有PFD CLK的spur吗?

前面不接pfd,给理想时钟也会有这种情况,是频谱混叠的原因吗,具体我还没搞明白。

最近遇到了一个不正常相噪波形,是因为我电流建立没有做好吗,没有做成近似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