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GBW内存在次级点,相位裕度不足,求助

楼主(2024-04-01):
GBW内从在次级点,相位裕度至少要45+,现在只有11这样,请教大佬们给点建议

楼主:
补偿做过,但是相位曲线会有很大的向下凹

网友:
你这显然是两级OP,不做补偿哪行?

网友:
第一个你这里要密勒补偿,第二个你输出接的电阻负载需要你考虑输出级输出阻抗的数量级和这个电阻匹不匹配,还有你输出级尺寸L给的2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