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版图无法打开

楼主(2024-04-01):
上午使用的版图还正常,下午打开就报了warning,想问问大神这个怎么办呀

网友A:
terminal敲:    oaScan -lib "xxxx" -libPath "xxx/xxx" -re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rminal敲:    oaScan -lib "xxxx" -libPath "xxx/xxx" -repair

请问这里的前一个xxx是指library嘛,后一个是cell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rminal敲:    oaScan -lib "xxxx" -libPath "xxx/xxx" -repair

提示了这个,就是那个版图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了这个,就是那个版图的文件

oaScan -lib "版图库名字" -libPath "版图库路径" -re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oaScan -lib "版图库名字" -libPath "版图库路径" -repair

谢谢大佬,搜了一下好像这种情况oaScan报错就没法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