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MBIST procedure file

楼主(2024-04-01):
在TESSENT MBIST procedure file中,配置TDR的DR时,往往可能会有许多bit,既许多cycle包裹的部分,不方便查看和修改,请问怎么处理会比较好看呢?

网友A:
你的TDR如何设计的?
自己写的还是ijtag加的?

网友B(2025-09-01):
引用 网友A:
你的TDR如何设计的?
自己写的还是ijtag加的?

你们tdr是自己设计的吗,不需要通过ijtag端口访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tdr是自己设计的吗,不需要通过ijtag端口访问嘛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