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和ATPG出现问题

楼主(2024-04-01):
我在设置scan_en后,检查的时候出现这个no hookup pin 这对ATPG有影响吗?我之前做的一个电路也是这个情况,但是ATPG正常实现了

在后续ATPG生成时报错我改成了警告结果ATPGC出来的结果是这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那个GTECH_NOR2是DC自己的cell, 说明没有映射到实际的库里的cell啊

楼主:
我没有专门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GTECH_NOR2是DC自己的cell, 说明没有映射到实际的库里的cell啊

我没有专门的库,在网上找了一个smic13的库,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用,还是说我该怎么映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专门的库,在网上找了一个smic13的库,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用,还是说我该怎么映射呢?

...

从综合开始就用你找到的这个库,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综合开始就用你找到的这个库,应该就可以了

我最开始从综合开始就用的这个库,然后结果就是上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