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OBJ List排序问题

楼主(2024-04-01):
各位大神们好,小弟想请问,当我点选了一排都是横向的path,使用obj=geGetSelSet(),会得到一串位址obj=(db1235 db1231 db1232 db1233),但顺序貌似是随机的
我该如何根据obj~>points的yˊ值进行排序呢?比如变成obj=(db1231 db1232 db1233 db1234),db1231 db1232 db1233 db1234,分别是Y轴最大至最小排序.

谢谢!

楼主:
用这个api的坏处在于,我无法指定线的端点,所以才先选线的端点,再用obj=geGetSelSet(),再用geGetSelFigPoint(),但卡在顺序的处理.

网友:
                obj_in1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P1=hiGe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P1=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P1)

我是取了鼠标选线的点,再和线的两个端点比较距离,选择距离近的点。

网友:
sort,和lambda()配合一下,然后根据y值排序,之前抓取坐标然后根据y值排过,不知道你这个可以用不,

网友:
如楼上,对list的参数进行排下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