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的数字库,lvs时显示原理图和版图尺寸不对应

楼主(2024-04-01):
实验室的pdk提供了名字叫tcb018gbwp7t的标准单元库,后端结束,在lvs时有以下问题:

1. 显示许多管子的layout和sch尺寸不对应

2. 显示_invb的d,b没有接到VSS/VDD上,但我dc出的原理图是没问题的

3. 许多_invb的g没有连上,但是感觉很像是器件没对应,因为layout和sch的g没连上的数量是对应的

我在读小硕,我们实验室这边没有相关数字版图的经验,各位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是哪一步出了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VDD 都没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 都没对上

请教一下,产生这种问题主要是PR没有做好吗

网友B:
PR工具里先查下L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工具里先查下LVS

谢谢你的建议,我在encounter里检查过connect,是没有error和warning的

网友:
可以看看extraction report,是不是有部分VDD/VSS的net open了,导致只有一部分net被抽成了VDD/VSS,另一部分没有得到VDD/VSS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