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栅,源,漏,衬底都接同一个电位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2024-04-02):
如题,看到一个电路想不明白,请问各位大神,MOS管栅,源,漏,衬底都接了同一个电位是作很么用的,看着也不像ESD啊,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备份,或者dummy吧

网友:
一般是dummy做匹配用的

网友:
你从器件原理分析下 这管子能工作?

网友(2025-03-13):
PMOS全tie高或者NMOS全tie低,这种器件本身不工作。模拟电路预留这样的udmmy器件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来做匹配器件的dummy,改善LOD, PSD等效应,提升有效器件的匹配。常用在差分输入对、电流镜、sense器件等附近。 另一种是备用器件,设计根据经验预留器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通过metal改版修改设计,不用全套改版。

网友:
dummy管子,匹配差分管,害怕刻蚀的时候影响到查分管导致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