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怎么在design rule里查看版图各层之间最小间距的要求

楼主(2024-04-02):
(无正文)

网友:
直接上DRC

网友:
layout里画俩间距很小的线,跑drc报错,去rule里查报错类型。一般的估计就是M1.S这种

网友:
直接准备个小东西跑DRC看看极限

网友A:
打开你的rule文件,M1的间距规则就搜M1,M2就搜M2,可以自动跳转到有关图层对应的rule,不止space 还可以看别的 比如最小宽度,最小面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你的rule文件,M1的间距规则就搜M1,M2就搜M2,可以自动跳转到有关图层对应的rule,不止space 还可以看 ...

只能找到这种的,但是如果想要看M1与M2或其他的之间的最小间距或最小重叠面积之类的该zmkan

m1 rule

m1 rule

网友B:
这个还需要问证明你怎么工作经验,或者就零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需要问证明你怎么工作经验,或者就零基础

确实刚开始学

网友B:
那就仔细的去看design rule,rule里面什么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找到这种的,但是如果想要看M1与M2或其他的之间的最小间距或最小重叠面积之类的该zmkan
...

.18的制程 m1和m2没啥space rule呀,这是两个不同的金属层,你或许要问的是v1孔?(v1孔包括了m1和m2)这种孔 包围的金属多给点 drc就解了了

网友:
直接跑drc来验证,再cmd file或者文档 double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仔细的去看design rule,rule里面什么都有,

好的明白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的制程 m1和m2没啥space rule呀,这是两个不同的金属层,你或许要问的是v1孔?(v1孔包括了m1和m2)这 ...

感谢感谢回答,我的意思是例如我发的那张图片不是显示的M1的layout rule吗,是不是M1就只需满足那些要求,之外其他别的就不作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回答,我的意思是例如我发的那张图片不是显示的M1的layout rule吗,是不是M1就只需满足那些要求 ...

emm 如果只考虑drc 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这就是rule  全都按rule设计了不可能会有错的呀。然后你说的 “其他之外不做要求” 没太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有一个表格里列出了所有金属的Pitch,Min Width/Min Space

网友(2024-06-10):
仔细看看文档的最前面和最后面,一般这种层间间距都有图示标注。几千或者几万Å。或者搜PMD(金属前介质层),IMD(金属间介质层),passivasion(钝化)试试。

网友:
layout里画几间距很小的线,跑drc,看错误代码去DR文件里找,或者直接看报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