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yout在同一层不同区域所使用的格点不同

楼主(2024-04-02):
现在在准备layout,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layout out绘制的时候,Core区的格点定义为0.005,SRAM为0.001.

如果是因为SRAM尺寸更小的情况,为何不能把Core区兼容过来,既二者都使用0.001的格点???

Core区使用0.005的格点是有什么特殊考量吗?譬如画图效率和mask制备精度?

谢谢!

网友A:
大概率是两个不同时间,或者不同组完成的版图,开始没有定义好格点。小格点是兼容大格点的,这个图没有问题,只是不规范,如果两个版图取值不倍数就有问题了,

网友B:
同节点的rulesram的rule chek都比core宽松,min space做的更小;core更加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两个不同时间,或者不同组完成的版图,开始没有定义好格点。小格点是兼容大格点的,这个图没有问题 ...

抱歉,应该是我之前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

我这面遇到的情况是,GDR中规定Core区用的格点是5,SRAM用的格点是1。
想知道这样区分定义,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节点的rulesram的rule chek都比core宽松,min space做的更小;core更加严格

Core和SRAM会用不同的DRC去check
但是可以同时定义Core和SRAM都用格点1来layout,不分开来定义(core格点5,SRAM格点1)也行的吧

网友:
就是PIE搓,UMC就干这种搓事;T就没这个问题。

用0.005是有好处的,比如55/40/28,其实版图到硅片是有90%的SHRINK,而MASK本身是有精度的,0.005缩90%,可以卡在MASK的精度上。而0.001的话,要么提升MASK的精度,增加成本;要么SHRINK后,在MASK上抓不到最小格点,还没正式生产,就已经造成了器件的MISMA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Core和SRAM会用不同的DRC去check
但是可以同时定义Core和SRAM都用格点1来layout,不分开来定义(core格点 ...

DRC只是检查最小的格点满不满足。它又不检查你格点不同,

网友:
主要是方便custom layout的,grid设置的越大就越容易手工绘制版图。一般来说,大部分28nm~180nm的grid默认都是0.005um,这个是工艺上的要求,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大让layout更方便(变小则需要向fab确认)。

sram或者flash的核心core这类比较特别,一般都是特殊制作的,和一般的layout不一样,所以grid可能会更小,但不是普遍现象。

如果一般的layout也使用更小的grid,从兼容上来看可能没什么,但会使手工绘制更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