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奇怪的bug

楼主(2024-04-02):
在同一个原理图里搭两个分别的bandgap时,图中右边的bandgap工作会导致左边的出现启动问题,分别供电也会这样,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这都没有启动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没有启动电路啊?

对的,但是左边的单个仿真的时候是正常的,加上右边的就会出现启动问题

网友A:
右边能正常工作?右边的运放极性也没连接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能正常工作?右边的运放极性也没连接对呢

右边的可以,这个运放是符号标错了,输入极性要反过来

网友B: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同名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同名net

没有的,连接关系也都检查了,如果是这方面的问题,一般不会表现为启动问题吧,而是整个工作不正常

网友:
你电路本身没有启动电路,有2个工作点,随机收敛于其中一个,不用过于纠结,实际电路不允许这个做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种结构的带隙基准通常有两个简并点,找简并点的方法论坛里应该有,它既有可能使正常工作点,也有可能被压入零电流点,最好还是加上启动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