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PHY和模拟PHY

楼主(2024-04-02):
最近做新项目了解到有数字 D-PHY和模拟A-PHY两种,数字Phy是做什么呀,和模拟Phy区别?
数字D-PHY和模拟A-PHY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时候会用D-phy,有点分不清了,有无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C/D/M/A都有协议、适配和物理层的。C PHY和D PHY一般是短距的摄像显示类场景,A PHY是车用这类长距离场景。

网友(2024-08-24):
你看的应该是MIPI 协议吧。

网友:
Digital phy 主要handle 数字信号,比如encoding,decoding,protocol,clock and data recovery, digital interface
Analog phy 主要handle analog 发送,接收,比如DAC, ADC, WiFi

网友:
D和A不是数字和模拟的意思, 表示的是速度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