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优化

楼主(2024-04-02):
请问一下这个版图应该怎么优化呢?

网友A:
看着 就是土豪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 就是土豪画的

需要很紧凑一下嘛

楼主:
看了一下是寄生电容影响太大的原因

网友B:
对寄生要求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寄生要求很高吧

你好,我这个后仿的话频率大概降了2G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个后仿的话频率大概降了2G了

电阻下来那四个管子是差分对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下来那四个管子是差分对管吧

这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下来那四个管子是差分对管吧

是的

网友:
第三排管子的width是不是可以减少一半

网友B:
对管的匹配没做好,你的输入你这个输出精度应该不满足要求的,你用ABAB的匹配试下,并且你的输入,要保证尽量用的金属层次和长宽一致,我自己没做过这个,只是从后端来看版图哈,给出一点建议,论坛里有类似的帖子,给你找了你看下
我画了几个CML的latch版图,请大家帮忙看下,哪个方案最好。 - Layout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管的匹配没做好,你的输入你这个输出精度应该不满足要求的,你用ABAB的匹配试下,并且你的输入,要保证 ...

看着就是射频模块,不能做交叉匹配的,靠的近加dummy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就是射频模块,不能做交叉匹配的,靠的近加dummy就行

嗯嗯,我确实没画过,一维的交叉也不行吗?我找的那个帖子看连线是做了匹配的

网友:
要来了功能,看是不是高速高频的,尽量连线端,器件紧凑,做好隔离

网友:
公司成本陡增 哈哈

网友(2024-06-21):
引用 楼主:
需要很紧凑一下嘛

肯定是能紧凑尽量紧凑,这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