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学习问题

楼主(2024-04-02):
有个对抓到的lable进行排序,用sort函数没问题,用lambda没看懂,但确实不加lambda执行有erro,所以这个lambda通俗点是什么作用哦,图里这个解释没太看懂

网友A:
匿名自定义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匿名自定义函数

我知道,主要是怎么起作用呢?alphanumcmp是对两个数比较,返回-101嘛,这里a~>theLabel b~>theLabel又是啥意思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主要是怎么起作用呢?alphanumcmp是对两个数比较,返回-101嘛,这里a~>theLabel b~>theLabel又是 ...

text_l是个列表,a~>theLabel b~>theLabel就是label的name,是个字符串。alphanumcmp是对两个字符串比较,alphanumcmp第二个参数和第一个参数去比较,大于/等于/小于分别返回 1/0/-1。plusp此时就相当于规定了排序方向,此时就是从大往小排序,因为只有此时plusp(1)才会返回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