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calculator中计算的GBW和曲线中不一致

楼主(2024-04-02):
求助各位大神,
如图,用stb仿真测试Bandgap中OTA的环路稳定性时候,图中显示的GBW应该是5.68M左右,而用计算器算出的GBW却是6.83M左右,此时增益是-2.3dB

我想知道为什么计算器算的GBW和手动测的不一样

计算器GBW对应的增益

计算器GBW对应的增益

手测GBW和计算器GBW表达式

手测GBW和计算器GBW表达式

网友A:
单极点系统才可以用单位增益带宽指代增益带宽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极点系统才可以用单位增益带宽指代增益带宽积

明白了,谢谢大佬啦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A:
单极点系统才可以用单位增益带宽指代增益带宽积

受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