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2 如何报出最长的那一条时钟path

楼主(2024-04-02):
请问icc2 如何报出最长和最短的那一条时钟path啊?

楼主:
report_clock_qor -largest 1 -show_path

网友A(2025-06-18):
引用 楼主:
report_clock_qor -largest 1 -show_path

这是做完tree后,最长的一条吧?
有办法看blance之前最长的一条tre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完tree后,最长的一条吧?
有办法看blance之前最长的一条tree吗?

理论上说balance之前最长的一条,应该也是balance之后最长的吧,因为工具是把短的拉长来跟最长的这条做平。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