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dc时候怎么可以看到MOS管的region呢

楼主(2024-04-02):
对版图后仿的时候想看看系统里的放大器有没有正常工作 以及电流大小  但是后仿出来不能像前仿一样看到MOS管具体参数  请问要怎么弄才可以看到呢

网友:
只能进result browser,找到dcOpInfo,从这里按照电路的层级一层一层找到目标MOS管,点击就能看到很多参数,但是需要注意,后仿时候的MOS管会根据finger数和m值给出很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