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里走一条很长的线,宽度怎么选择

楼主(2024-04-02):
求问各位前辈 我需要在芯片里面走几条很长的线,有可能要到1mm的长度,几条线是平行的。 请问在选取这宽度的时候有什么经验值吗?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我用的是180工艺

谢谢回复和解答

网友A:
这几根线是什么线?

网友B:
看你这个工艺应该频率比较低,电容不需要考虑,考虑一下寄生电阻,尽量宽一点连线,如果没有办法就找前端给你仿真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得和design讨论,问他的要求,电阻要求,和其他线的寄生要求,还有天线效应什么的。

网友C:
1.走长线电阻会很大相当于串联个电阻,看是否影响参数
2.还要考虑这条路走多大电流,可以查查该工艺的design rule,会受到电流密度限制
3.长平行线间会存在寄生电容,信号易耦合,如果这条线很敏感就尽量离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根线是什么线?

谢谢您的回复

这几根线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工艺应该频率比较低,电容不需要考虑,考虑一下寄生电阻,尽量宽一点连线,如果没有办法就找前端给 ...

好的 谢谢您 确实这个芯片的频率比较低 不需要特别高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走长线电阻会很大相当于串联个电阻,看是否影响参数
2.还要考虑这条路走多大电流,可以查查该工艺的desig ...

好的好的 我在画版图的时候会注意到您说的这几点 谢谢您的回复和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 我在画版图的时候会注意到您说的这几点 谢谢您的回复和解答

直接提后仿给电路去仿真就知道了,而且比较真实,可以直接算出来大概有多少电阻

网友:
看是什么线,reg scu那肯定要加buf, clk要加buf+shield 电流线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