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冗余求助!!!

楼主(2024-04-02):
有朋友做过adc 冗余嘛?这段文字和图是不是有点对不上?最高位电容不是512嘛?怎么在图里是256了?搞不懂这个权重

网友A:
差分的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的一边?

应该不是

网友:
时序决定的,拿简单的单调时序举例,上极板采样,采样后就能比较,可以省一位电容,所以10位SAR的最高位电容是256。他文字里448的最高位权重又给换回到传统时序里了,所以文字和图没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