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米勒等效

楼主(2024-04-02):
请问下,RF米勒等效后,分母为啥是1+Ao呢

米勒等效

米勒等效

这是电路结构图

这是电路结构图

网友:
密勒定理,你可以看看拉扎维书上第六章有讲

网友:
有两种方法可以比较快算出

1)画小信号计算闭环输入阻抗Zin,cl
2)根据shunt-shunt feedback的特性,
Zin,cl=Zin/(1+T),Zin≈RF,T=A
Zin,cl≈RF/(1+A)

1.计算过程

1.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