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噪声问题(单端和全差分)

楼主(2024-04-02):
对于单端采样来说采样噪声是KT/C,对于全差分采样呢假设总的电容不变还是C,但全差分每一条路剩下0.5C,这时候的噪声情况是不变还是变为了4倍,恳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总的信噪比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信噪比不变的~

您好,意思是差分的噪声会变大,但摆幅也变大了,所以信噪比不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意思是差分的噪声会变大,但摆幅也变大了,所以信噪比不变吗

没错

网友B:
当然不是
总噪声是能量加倍,而信号是幅度加倍能量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是
总噪声是能量加倍,而信号是幅度加倍能量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