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drc密度不足

楼主(2024-04-02):
Smic12撒过dum后还是会报p2/m0c密度不够,这种错可以忽略吗

网友A:
不能,手动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手动补

撒完dum后drc必须清干净吗,听别人说有可以忽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撒完dum后drc必须清干净吗,听别人说有可以忽略的……

顶层不可能忽略p2/m0c

网友:
都不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