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容拆分后过不了LVS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4-02):
规则文件的option选择识别电容的wl,跑lvs时如果不拆分电容,则可以通过,拆分电容,则不通过!在option选择wl的前提下,除了改电路之外,怎么能在拆分了电容的情况下也能过lvs呢?

网友A:
去规则里搜“reduce”,改改电容那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规则里搜“reduce”,改改电容那个选项

规则里面搜不到和reduce有关的电容方面的内容呢~只有这里有个与电容有的reduce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则里面搜不到和reduce有关的电容方面的内容呢~只有这里有个与电容有的reduce

...

试试

网友: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你试试

网友:
好像不行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