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冗余求助!!!

楼主(2024-04-02):
有朋友做过ADC的冗余嘛?这段文字是不是跟图片对不上?最高位应该是512吧?怎么变成了256?

网友A:
我的理解,如果电容是差分的,单边电容就是一半。
对于Nbit sar adc,如果采用常规下极板采样,全电容DAC,则单边MSB电容大小为2^(N-2)*Cu

网友:
图不对,就是把最高位拆出来一部分加到低位去并多两个l冗余位

网友:
3楼说的对,这个是差分的10bitADC,单边是9bit,所以最高位电容是256

网友:
电容一般是由热噪限制的总电容大小,或者由于匹配限制的单个电容的大小;假如由热噪,那总电容为Ct;若SAR为10位,那么一般电容阵列一般包含9组电容,也就是C8~C0;因为比较器需要比较10次,但只需要切换9次电容;因为最后一次不用切换去产生余量,所以最后比较器输入端的余量在正负1个LSB;至于权重,最后一起比较出的码权重为1,前一次比较出的码权重为2,该码经过锁存器锁存后去切换电容C0。所以单边电容为1~2^8之和乘以单位电容(由匹配限制)或者单位电容为Ct/1~2^8之和;

补充内容 (2024-7-5 19:23):
双边电容为1~2^8之和,单边/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如果电容是差分的,单边电容就是一半。
对于Nbit sar adc,如果采用常规下极板采样,全电容DAC, ...

谢谢佬的解答!!!

网友B:
求助这么多,干嘛不在网上找个人帮你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这么多,干嘛不在网上找个人帮你讲讲

是真小白,要问的东西太多了,找不起别人帮我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如果电容是差分的,单边电容就是一半。
对于Nbit sar adc,如果采用常规下极板采样,全电容DAC, ...

上级板采样也是单边电容MSB一样也是2*2^(N-2)bit吧?

网友(2024-06-01):
本质上是差分ADC隐含一个0的阈值,可以考虑量化范围[-VFS,VFS]和[0,VFS]的区别,后者需要额外产生VFS/2这个电压。Anyway,DAC的电容和参考阈值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