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求助!!!

楼主(2024-04-02):
这是个10bit SAR ADC的CDAC,最后一位P<1>和N<1>不接电容,直接输出,但是画红圈圈那位是用来干嘛的?为什么N<2>,P<2>接的电容是从1开始,而不是从2开始?

网友A:
你这个结构应该是单端、上极版采样。
dummy的作用可以这么解释,如果不考虑比较器输入对地寄生电容Cd则:
上极板采样,所有电容都参与采样,包括最后那个接地的cu,这样一来实际的量化范围就是0~vref。如果没有接地的Cu,则实际的量化范围是0~vref*1024/1023,LSB也会变成vref/1023。
如果是下极板采样,假如参与采样的电容也都接vref,那么实际的量化范围就是0~vref(假如是单端电路)。如果没有最后一个Cu(需动态切换),则量化范围也变为0~vref*1024/1023,LSB同上。

网友:
Its a dummy too

楼主:
dummy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但是实际上考虑比较器输入对地寄生电容Cd,(假设cd=3*Cu)则:
即使用了dummy cu。上极板采样的量化范围变成了0~vref*1024/1027,LSB对应的电压刻度变成了vref/1027;
所以上级板采样时,dummy没什么用。
假如是下极板采样,由于Cd没有参与采样,因此不影响LSB对应的电压刻度。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应该是单端、上极版采样。
dummy的作用可以这么解释,如果不考虑比较器输入对地寄生电容Cd则:
...

不是单端结构,它是差分结构,上级板采样,为什么P<2>和N<2>权重是从2开始而不是从1开始?求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单端结构,它是差分结构,上级板采样,为什么P和N权重是从2开始而不是从1开始?求大佬解答!!!
...

我看到它的权重是1*cu  你为什么理解是2呢?

上面我说的不对(差分的权重确实是2),我猜你的疑惑是为什么电容阵列控制完<2> 的电容就不再控制<1>的电容了:最小可动的电容确实权重是2.
我这么理解: 差分总电容量是1024*Cu,即每个Cu对应1*LSB的权重,因此<2>控制差分的两个Cu,权重是2,没问题;
最终<1>(这里没有<0>)不动是因为<2>动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比较出最低位(这里是<1>)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应该是单端、上极版采样。
dummy的作用可以这么解释,如果不考虑比较器输入对地寄生电容Cd则:
...

你好,还想问问大佬关于这个Dummy电容有相关论文推荐嘛?想看看相关论文学习一下

网友:
因为这是VCM_BSASED时序,先比较后切换,省了一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