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测性设计插入OCC问题球球各位神

楼主(2024-04-02):
插入OCC时候在pre dft_drc没有违反,但是在post dft_drc就给报错。

网友A:
get_net看看还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_net看看还在不在?

根本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本找不到...

insert_dft之后是不是又compile一次?可能是这时候被优化掉或者改了个名字,用get_cell看看原来这些pin对应的cell还在不在,要是在的话用all_connected 看看pin连接到的net,然后跑到spf对应的行修改为新的net;不在的话可能要重新insert然后set_dont_touch并且注意compile的时候设置-noautoun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ert_dft之后是不是又compile一次?可能是这时候被优化掉或者改了个名字,用get_cell看看原来这些pin对 ...

不管在哪个阶段的网表都找不到这两个cell,会和这个电路没有pll有关么,我看用户手册说没有内部pll话自己定义scanclock也可以,我这是直接复用电路本身的CK端口做fastcl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在哪个阶段的网表都找不到这两个cell,会和这个电路没有pll有关么,我看用户手册说没有内部pll话自己 ...

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