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CCSP 封装设计

楼主(2024-04-03):
请教各位大神:这种芯片FC到基板上,BGA高度H要比FC之后的芯片高度C最小大多少?才不会影响后面贴片工艺和可靠性,感谢

网友A(2024-06-11):
如按BGA球原始的高度H一般最大为0.76mm,一次回流焊后约为0.6mm,二次回流焊后约为0.48mm,考虑到公差按0.1mm,因此在设计时应H*0.64-0.1≥c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A:
如按BGA球原始的高度H一般最大为0.76mm,一次回流焊后约为0.6mm,二次回流焊后约为0.48mm,考虑到公差按0.1m ...

学习了, 这个最大0.76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