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7nm的DRC问题

楼主(2024-04-03):
问题1:造成DRC:MXYCA3_L_8的原因是啥?该如何解决?(PR工具是innovus)
问题2:在放置std cell后很容易出现这种M2的电源与cell pin、cell内部的M2短接造成最终的DRC存在间距问题且数量比较多,用specify_pg_keepout -pin虽然解决了与pin的DRC问题,但是还存在与cell内部的M2有DRC spacing问题且数量不少。如何在放置cell的时候避免或者是否有什么方法修复?(在不减少power密度的情况下)
3.DRC: MXYCA3_S_48是如何造成、如何修复的?
(图片在附件)

问题1

问题1

问题2

问题2

问题3

问题3

网友:
没用过他家的,但是7放STD CELL应该按金属颜色放置做自动对准;或者他家的CELL在7就做了color shift,你看看是不是一个cell有几种GDS,可以自动换下颜色。

网友(2024-06-29):
标准单元做好了应该怎么使用都不会有问题才对啊,除非是标准单元做的有问题吧

网友(2024-08-26):
问题1 innovus 无法解这个问题,得用第三方工具   问题2 得具体看你M2 pg是怎么打的,还有cell layout,你这个图看不出来啥。  问题3 是M2 有这个drc么?如果是的话说明某些cell 的 legalize 有问题,可以试试能不能手动legal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