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折叠共源共栅的热噪声

楼主(2024-04-03):
      觉得有个很矛盾的点,为了减小折叠共源共栅的热噪声,那么就要增大输入对管的gm,减小负载管的gm,虽然可以通过亚阈值的方式来增大输入对管gm,但输入对管的gm在亚阈值和vdsat=100mV左右时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提升输入对管的gm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尾电流,但是提高了尾电流也要相应的提高负载管的静态电流,但是提高了负载管的静态电流又会增大负载管的gm,这样我很矛盾,不知道该如何减小热噪声

网友A:
定量的分析,在某个电流下如何减小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量的分析,在某个电流下如何减小噪声

就是折中吗?那斩波能减小热噪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折中吗?那斩波能减小热噪声吗?

我的理解中,斩波的目的是杀offset,把offset斩到高频去,和减小热噪声没有直接的关联;另外加入斩波后也会带来ktc噪声;定量分析的意思是我的电流和功耗已经定死了,在指定的电流下去增大对关的gm,减小负载的gm,其实改善热噪声最粗暴有效的办法就是铺面积,尽可能的把面积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