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何乐年 中的超低温漂带隙基准dc仿真正常,瞬态输出震荡严重

楼主(2024-04-03):
大佬捞一捞

原理图

原理图

瞬态输出

瞬态输出

楼主:
将最右侧电阻改到最小(阻值从1M到6.5k)倒是可以让输出在40us内不震荡,但是功耗会增大好多,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让输出不震荡

网友A:
同学,你这个电路图根本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你这个电路图根本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你这个电路图根本看不清楚

我直接导出来了,现在看的清楚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导出来了,现在看的清楚不

带了参数的原理图

网友A:
抛开你的问题不说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市面上出版的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和论坛里某个电子版的有较大区别
前者只有500页,后者有649页

同学,你也是看的论坛里的电子版对吗?

有没有可能出版的时候做了删减?
https://bbs.eetop.cn/thread-907896-1-1.html (这个是649页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开你的问题不说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市面上出版的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和论坛里某个电子 ...

还真是电子版的,里面只有dc的温漂仿真,一点瞬态的都没说

网友A:
我看了一遍电路,建议你先断开温度补偿的这个差分对,这里面除了温度系数还存在启动时的先后问题,先断开,再慢慢debug
书里面把两组差分对的电流设为1:1了,我个人建议温度补偿支路(红框)电流占比小一些,瞬态更容易稳定,因为它的差分对输入存在瞬态的先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遍电路,建议你先断开温度补偿的这个差分对,这里面除了温度系数还存在启动时的先后问题,先断开, ...

左侧差分对和温度补偿差分对的电流比是9:1了,电流分别是2.7u和300n。
然后我刚刚又试了一下,把这个电阻从1M变小到6。4K左右,且温度要在125°时输出电压VREF才能在40u内稳定至不震荡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最右侧那个运放引入了正反馈,电阻小了才能让负反馈大于正反馈,想问问哥你方不方便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侧差分对和温度补偿差分对的电流比是9:1了,电流分别是2.7u和300n。
然后我刚刚又试了一下,把这个电 ...

1. 最右面的电阻只会影响温度补偿系数,单一温度下是不变的,前提是你的dc工作点都能让运放的管子们工作在饱和区
2. 建议个vout对vdd加一个大一点的电容,保证环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最右面的电阻只会影响温度补偿系数,单一温度下是不变的,前提是你的dc工作点都能让运放的管子们工作 ...

1.DC仿真下运放管子都在饱和区,没问题。减小最右边的电阻能让输出不震荡,但是输出很接近VDD,3.3V,所以应该工作状态还是不对。
2.按照您说的加了个100p的电容,输出还是在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最右面的电阻只会影响温度补偿系数,单一温度下是不变的,前提是你的dc工作点都能让运放的管子们工作 ...

我理解错了 ,应该是四输入运放的输出接电容 不是整体的输出,现在可以了,谢谢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错了 ,应该是四输入运放的输出接电容 不是整体的输出,现在可以了,谢谢哥 ...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