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调制器输出做PSD结果异常

楼主(2024-04-03):
在将sigma delta调制器输出导出到matlab中,直接用psd做频谱分析,结果异常,如图所示,有大佬给解答疑惑吗?感激不尽。
目前取得点数比较少,因为仿真较慢,想走一遍流程,看一下大致的结果。

网友A:
导入matlab的数据,起始第一个数据要是0时刻的,检查一下数据符不符合相干采样,如果符合的话,把第一个数据的时间调成0时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matlab的数据,起始第一个数据要是0时刻的,检查一下数据符不符合相干采样,如果符合的话,把第一个数 ...

哦哦,我确实不在0时刻开始取得,比如我从10us开始取的话,只需把第一个时间改成0,后面时间不用改动吗?

网友B:
与起始时间无关,估计没有保证相干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matlab的数据,起始第一个数据要是0时刻的,检查一下数据符不符合相干采样,如果符合的话,把第一个数 ...

我尝试了,确实是这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起始时间无关,估计没有保证相干采样

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满足相干采样就可以,但是导数据哪里可能有问题,需要从0时刻开始。我用同一串数据,把时间改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