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QRC寄生参数提取报错,怎么改

楼主(2024-04-03):
这边用QRC对一个版图模块进行寄生参数提取,但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报错,我通过virtuoso能看见错了,但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问有大佬能指点一下迷津吗

楼主:
OK,解决了,设置QRC的工艺文件目录里面不点那个Enable Cellview Check

网友A(2025-01-13):
楼主 如何用qrc提取寄生参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如何用qrc提取寄生参数啊

这个QRC文件里有教程的,可以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