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ty文件中如何定义了ss和ff不同

楼主(2024-04-03):
楼主基于现有的工艺库,研究发现,在两种corner下liberty文件中,似乎并没有命令语句将工艺角的差异体现出来。文件中除了各种lut内的内容不同,只有描述温度和电压的命令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rating_condition

谢谢回复。不过在您说的这语句中,我发现lib中描述ss和ff的process 都是1,除了温度电压不同并没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过在您说的这语句中,我发现lib中描述ss和ff的process 都是1,除了温度电压不同并没有区别
...

确实除了温度电压不同并没有区别,实际上无法在timing lib中体现FF/SS的区别,那个operating_conditions后面叫什么名字都可以,真正定义timing lib SS/FF的区别在于K库的时候选择的spice model 的工艺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除了温度电压不同并没有区别,实际上无法在timing lib中体现FF/SS的区别,那个operating_conditions ...

谢谢回复。k库是不是应该就是在提取rc时,可以选择ff或是ss,然后使得提取的电阻电容不同,最后k成了不同的lib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k库是不是应该就是在提取rc时,可以选择ff或是ss,然后使得提取的电阻电容不同,最后k成了不同 ...

提取rc是后仿的时候需要,spice model的工艺角配置是在K库过程中的"特征化" 这一步起作用,寄生电容电阻早在后仿这一步就已经确定了。更进一步探讨,是什么导致FF/SS的不同:是 spice model 中被统称为 model parameters 的参数影响,这些参数根据 model level(类型)的不同 数量从数十个到数百个,正是这些参数影响了 K库过程中的"特征化"的表现,进而体现在具体的delay ,timing等 timing lib 数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取rc是后仿的时候需要,spice model的工艺角配置是在K库过程中的"特征化" 这一步起作用,寄生电容电阻 ...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