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RFGND端口识别不了

楼主(2024-04-03):
测试过一个单个管子 多finger可以通过LVS,目前的原理图过不了,是连线上的问题吗,如图所示:

楼主:
已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注意自己衬底打的孔少了层,低级失误!!!

楼主:
顶一下,有点懵原理图都点亮了,就是没有发现RFGND哪里错了

网友A:
你这一个管子咋有6端,S/D/G/B,看着像是管子B端和多出来的sub短路了啊,这俩不是一个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个管子咋有6端,S/D/G/B,看着像是管子B端和多出来的sub短路了啊,这俩不是一个电位? ...

是的 6端,但电位不同 。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6端,但电位不同 。

目前研究出来的情况是 好像必须用管子自带的层次就是M2来接衬底 不然就是显示RFGND未连接,对于这个情况 我不是很理解,或者说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1

1

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