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library manage 和 CIW 创建新的library 的窗口界面一致

楼主(2024-04-03):
创建library 有两种方式,

可以从 Libary manage  -  file  - new -  library 进行创建;
也可以从  CIW  - file - new - library 进行创建,
但这两个创建窗口不一样,有什么办法能设置成  CIW 创建的窗口一致吗?
如图所示:

网友A:
你是哪个版本的Virtuoso, 我的是IC618ISR24, 两者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个版本的Virtuoso, 我的是IC618ISR24, 两者是一样的

我在150 以及240 版本都试过,还是不一样,你在哪里有做个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