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二极管版图形状探讨

楼主(2024-04-03):
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二极管的画法,

是画成方形的好,还是只要面积满足,形状可以是长方形也可以是异形

二极管版图探讨

二极管版图探讨

网友A:
一般来说大电流的时候,长方形为佳;因为大电流,如果画成方形,衬底电阻过大,会消耗压降,降低导通电流。

只是简单起天线效应类似保护作用的小的diode,随便画个小的即可。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对于二极管来说,PN结的形成在底和四边,底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四边周长越大结越大,电流特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大电流的时候,长方形为佳;因为大电流,如果画成方形,衬底电阻过大,会消耗压降,降低导通电流。 ...

理解了,谢谢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大电流的时候,长方形为佳;因为大电流,如果画成方形,衬底电阻过大,会消耗压降,降低导通电流。 ...

请问为什么说大电流画成方形的衬底电阻过大?前提条件流过相同的大电流的话,从画成方形和画成长方形的面积来看,是因为趋肤效应之类的因素降低电流密度导致方形的面积更大吗?

网友:
Doc里面给出的用做ESD的diode应该都是长的吧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