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n placement功能操作

楼主(2024-04-03):
自己在网上找的教程,按照操作,PIN点击Apply后,PIN不移动
左边是block,右边PIN是当前层,在当前层选中左边block里面的PIN后,调出左边面板,点击apply后,PIN不移动,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移动到上下左右boundry边上),不能移到当前层PIN对应处,有大佬用过这个功能吗

网友A:
这个地方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改一下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版图中有PR Boundry这一层吗,没有的话需要先加上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选择level——1 pin 然后再点apply,如果不行看看你的boundary有没有将CELL全部框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中有PR Boundry这一层吗,没有的话需要先加上才行。

蓝色的layer就是boundry

网友(2024-11-19):
将右边的pin,整体拉出一小段走线,在试下。

楼主:
最近又在研究这个问题,很奇怪,TOP上的PIN可以自动与TOP-1层的PIN对齐,但是TOP-1层的PIN就无法与TOP层的PIN自动对齐,线也拉了,看virtuoso提示显示如下:

网友(2025-01-21):
引用 楼主:
最近又在研究这个问题,很奇怪,TOP上的PIN可以自动与TOP-1层的PIN对齐,但是TOP-1层的PIN就无法与TOP层的P ...

好像和virtuoso版本有关,617会提示这个,618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