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nd -print

楼主(2024-04-03):
我用
%find ./ -name "*.vpd" -print

%find ./ -name "*.vpd"

输出结果是一样的,那这个-print派什么用处呢?

网友A:
-print 动作通常是隐式的,但在某些情况下,-print 被明确指定,这可能是为了清晰或其他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 动作通常是隐式的,但在某些情况下,-print 被明确指定,这可能是为了清晰或其他目的。 ...

可以具体一点吗?什么情况下?